输入5-100V天使恶魔眼车灯IC性价比高 高效率、外围简单

楼主(2021-04-14):
    车灯远近光切换的原理:
    远近光灯的切换原理,首先要分这个远近光灯的类型,其有两种情况:一是远近光灯一体(也就是远近光灯被集合在一个模组中),它的远近光灯切换又分为两种。1是控制光源数量,2是控制遮光板(遮住一部分远光,他就变成了近光);二是远光、近光灯分体,那么亮远光时,一般远、近光灯都会亮(有些就只亮远光灯,近光灯不亮,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一般的设计思路都会充分利用资源,但究竟这两种情况怎么选择就要看车厂的定义了),而亮近光灯,那么就亮近光灯就好了。
    产品概述
    H7230是一款耐压100V的中低压线性大电流高精度LED驱动芯片,适合于输入5~100V电压范围的LED驱动,输出电流可调,仅需外接一个CS电阻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恒流驱动电路,RCS电阻调节输出范围5-1200MALED端口与GND之间的压差应根据输出电流与封装功耗决定,视散热状况而定,压差不要太大。
    H7230内置9A 100V的功率MOS,应用电流1200mA;采用低压差驱动电路,电流1200mA,转折电压仅为0.1V
    H7230内置过温保护,当温度达到130℃时,减小输出电流。
    H7230外围可扩展恒流应用,输入电压高时降低输出电流。也可扩展PWM应用。
    H7230采用ESOP-8封装,底部散热片默认与LED端口相连。
    特点
    LED端口耐压100V
    单通道大功率恒流驱动
    外围元件简单
    内置大电流功率MOS
    输出电流1200mA
    低压差启动0.1(1200mA)
    支持RGB输出共阳
    芯片应用系统无EMI问题
    应用领域:
    灯条、电动车灯、手电筒、太阳能、LED台灯、LED矿灯、投光灯、及其他DC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