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好多声望下载安装EDA365_Skill_v2.5,在allegro里边CTRL+E竟然没反应

楼主(2021-04-14):
花了好多声望下载安装EDA365_skill_v2.5,在allegro里边CTRL+E竟然没反应,希望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A:
    环境变量设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设置没?

    设置了,这样设置的。

网友B:
    你这软件安装到 16.6的pcbenv这个文件夹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软件安装到 16.6的pcbenv这个文件夹里了么?

    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B:
    你那个安装路径要放在 pcbenv路径下  正常你安装的时候会自动识别到这个文件夹的   你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安装路径要放在 pcbenv路径下  正常你安装的时候会自动识别到这个文件夹的   你再试试吧

    已经解决的,重装了2次,什么也没改,就重装2次

网友(2021-06-22):
    allegro.ini文件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