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可以打在焊盘上吗?地方太小了

楼主(2021-04-14):
过孔可以打在焊盘上吗?地方太小了

网友:
    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
    你最好问一下板厂,看他们的建议

网友:
    不建议打在焊盘上,SMT焊接容易虚焊的

网友:
    可以打在焊盘,做盘中孔,但是成本会很高

网友:
    可以,只不过成本高,厂商也要有良好的POFV能力,综合判断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一般不可以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打,做树脂塞孔

网友:
    可以打在焊盘上面,但是需要做塞孔处理,另外会增加成本

网友:
    如果是散热接地,到可以打,如果走线需要,最好不要打,容易引起虚焊,尤其封装较小时候

网友:
    可以打焊盘上,做完塞孔,再电镀填平,BGA下方电容为了多放,一般都是这样处理,除了费用贵点,没别的毛病

网友:
    如果空间是在有限,当然可以做via-in-pad的,而且也并不一定要做POFV工艺

网友:
    pofv工艺可以

网友:
    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否则在焊接的是容易出现立碑现象,那就麻烦了

网友:
    你的过孔要过大电流吗,如果不是,那做一个12mil以下的小过孔采用塞孔就OK了。

网友:
    大尺寸焊盘打盘中孔不做树脂塞孔也可以,小一些的焊盘把孔打在焊盘边缘不在焊点上也行,因为封装一般比实体大,如果正好在焊点上会虚焊,得加钱增加一道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