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HDMI电源切换芯片,如图

楼主(2021-04-14):
大家好,最近在研究一个HDMI双向切换开关板子,其中用于HDMI电源切换的芯片不清楚什么型号,SOT-363封装,丝印A911.
下面是原理简图。
当使用1个Source,2个Sink时,如下,没有太大问题

当使用2个Source,1个Sink时,如下,有问题了,

如果两个Source只插入一个信号源,比如Source-A插入,Source-B没有插入,当切换为B通道时,如果A911这个芯片为模拟开关的话,SINK应该没有供电,而且1117-3.3V没有供电,整个板子会因没有电压而“饿死”,但实际测量,此时A911的1号引脚有4.5V电压,B通道导通,4号5号引脚也是4.5V电压(疑似A通道的5V经二极管压降得到),板子能工作,只是显示为黑屏。
现在不明白A911是如何做到的,是MOS组成的电路还是电源切换芯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A:
我知道,。因为我在642芯片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因为我在642芯片用过。

大神是啥,这个还真是642方案

网友:
    反丝印查询网上查查A911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