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rtex M0/M0+/M3/M4所支持的最高时钟频率是多少?哪里可以得到权威的数据?

楼主(2021-04-14):
请问,Cortex M0/M0+/M3/M4所支持的最高时钟频率是多少?哪里可以得到权威的数据?(以65nm为标准,或其他工艺节点)

网友:
器件手册上的应该算权威的吧

网友:
这种的一般都是从器件手册来的吧,难道还能胡编乱造?

网友:
M4 标称是168M,可以超频使用,温度会高点,M7可以到2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