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身份证号码识别

楼主(2021-04-14):
一、源代码

  • function varargout = homework2(varargin)
  • % HOMEWORK2 M-file for homework2.fig
  • %      HOMEWORK2,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HOMEWORK2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      singleton*.
  • %
  • %      H = HOMEWORK2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HOMEWORK2 or the handle to
  •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 %      HOMEWORK2('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HOMEWORK2.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 %      HOMEWORK2('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HOMEWORK2 or raises the
  •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homework2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homework2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homework2
  •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20-May-2013 21:21:00
  •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gui_Singleton = 1;
  •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                    'gui_OpeningFcn', @homework2_OpeningFcn, ...
  •                    'gui_OutputFcn',  @homework2_OutputFcn, ...
  •                    'gui_LayoutFcn',  [] , ...
  •                    'gui_Callback',   []);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 end
  • if nargout
  •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 else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 end
  •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 Executes just before homework2 is made visible.
  • function homework2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homework2 (see VARARGIN)
  •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homework2
  • handles.output = hObject;
  •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 UIWAIT makes homework2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 function varargout = homework2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Get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rom handles structure
  •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 %载入原始身份证图像的回调函数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OriginalImg.
  • function OriginalImg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OriginalImg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FileName,PathName] = uigetfile('*.jpg','Select an image');
  • if PathName~=0
  •     str = [PathName,FileName];
  •     T=imread(str);
  •     axes(handles.Img);
  •     imshow(T);
  • end
  • %图像自动亮度调整的回调函数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autoLight.
  • function autoLight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autoLight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axes(handles.Img);
  • T=getimage;
  • low_out=0.2; high_out=0.9;
  • gamma=1.518;
  • hsv=rgb2hsv(T);
  • I=hsv(:,:,3);
  • minL=min(min(I));
  • maxL=max(max(I));
  • J=imadjust(I,[minL;maxL],[low_out;high_out],gamma);
  • hsv(:,:,3)=J;
  • rgb_atuoI=hsv2rgb(hsv);
  • axes(handles.Light);
  • imshow(rgb_atuoI);
  • %图像二值化的回调函数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DIP.
  • function DIP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DIP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axes(handles.Img);
  • I=getimage;
  • [m,n,r]=size(I);%图像的像素为width*height
  • %%%%%蓝色字体变黑
  • myI=double(I);
  • for i=1:m
  •     for j=1:n
  •             if((myI(i,j,1)>=15)&&(myI(i,j,1)<=130)&&((myI(i,j,2)<=165)&&(myI(i,j,2)>=90))&&((myI(i,j,3)<=220)&&(myI(i,j,3)>=135))) % 蓝色RGB的灰度范围
  •               I(i,j,1)=40; %红色分量
  •               I(i,j,2)=40; %绿色分量
  •               I(i,j,3)=40; %蓝色分量
  •            end
  •     end
  • end
  • %figure, imshow(I);title('变色后的图像');
  • width=round(0.9*n);height=round(0.87*m);
  • rx=round(0.05*n);cy=round(0.075*m);
  • I=subim(I,height,width,rx,cy);
  • %figure,imshow(I);
  • if sum(size(I)>0)==3 %倘若是彩色图--2维*3,先转换成灰度图
  • I=rgb2gray(I);
  • end
  • %figure,imhist(I);
  • x=3;%行数分为x部分
  • y=1;%列数分为y部分
  • BW=erzhihua(I,x,y);
  • [n m l]=size(BW);%图像的像素为m*n
  • c = [0.65*m 0.65*m m m];
  • r = [0 0.85*n 0.85*n 0];
  • BW = roifill(BW,c,r);
  • BW=imadjust(BW);%使用imadjust函数对图像进行增强对比度
  • % Convert to BW
  • threshold = graythresh(BW);
  • BW =~im2bw(BW,0.6*threshold);
  • [image_h image_w]=size(BW);
  • % Remove all object containing fewer than (imagen/80) pixels
  • BW = bwareaopen(BW,floor(image_w/80));
  • % 滤波
  • %h=fspecial('average',1);
  • %BW=im2bw(round(filter2(h,BW)));
  • %imwrite(d,'4.均值滤波后.jpg');
  • axes(handles.Binary);
  • imshow(BW);
  • %图像分割与识别按钮的回调函数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OCR.
  • function OCR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OCR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axes(handles.Binary);
  • imagen = getimage;
  • [image_h image_w]=size(imagen);
  • %figure;imshow(imagen);title('INPUT IMAGE')
  • % Convert to gray scale
  • if size(imagen,3)==3 %RGB image
  •     imagen=rgb2gray(imagen);
  • end
  • %Storage matrix word from image
  • word=[ ];
  • re=imagen;
  • %Opens text.txt as file for write
  • fid = fopen('ID_card.txt', 'wt');
  • % Load templates
  • load templates
  • global templates
  • % Compute the number of letters in template file
  • num_letras=size(templates,2);
  • figure;
  • plot_flag=1;
  • while 1
  •     %Fcn 'lines' separate lines in text
  •     [fl re]=lines(re);
  •     imgn=fl;
  •     [line_h line_w]=size(fl);%记录下切割出来的一行字符的长宽
  •     %Uncomment line below to see lines one by one
  •     % imshow(fl);pause(1)
  •     %-----------------------------------------------------------------
  •     % Label and count connected components
  •    [L Ne] = bwlabel(imgn);
  •       n=1;%记录循环次数
  • while(n<=Ne)
  •         char_flag=0;%为0时,是第一次判断这个连通域
  •         flag=1;%初始化两个连通域属于同个字符
  •    while(flag==1)
  •       if char_flag==0
  •         [r,c] = find(L==n);
  •         Width0=max(r)-min(r);%连通域宽度
  •         Height0=max(c)-min(c);%连通域高度
  •         Radio0=Width0/Height0;%连通域宽高比
  •         Square0=Width0*Height0;%连通域面积
  •         maxr=max(r);
  •         maxc=max(c);
  •         minr=min(r);
  •         minc=min(c);
  •       end
  •        if n<Ne
  •           [r1,c1] = find(L==(n+1));%寻找下一个连通域
  •           Width1=max(r)-min(r);%连通域宽度
  •           Height1=max(c)-min(c);%连通域高度
  •           Radio1=Width1/Height1;%连通域宽高比
  •           Square1=Width1*Height1;%连通域面积
  •           Uheight=max(maxc,max(c1))-min(minc,min(c1));%合并后高度
  •           Uwidth=max(maxr,max(r1))-min(minr,min(r1));%合并后宽度
  •           Uradio=Uwidth/Uheight;%合并后的宽高比
  •           Oheigth=Height0+Height1-Uheight;%重叠高度
  •           Owidth=Width0+Width1-Uwidth;%重叠宽度
  •           Osquare=Oheigth*Owidth;%重叠面积
  •        else
  •            flag=0;%这是这一行最后一个连通域
  •        end
  •            ph=5;%边界因子
  •            pw=7;
  •        if(flag==1)&&((Owidth>=-(image_w/pw)&&Owidth<=0)||(Oheigth>=-(line_h*0.3)&&Oheigth<=0))%两个连通域较近,但不重叠
  •            if((Uradio>=0.8)&&(Uradio<=1.2))%认为两个连通域属于同一个字符
  •            elseif Uheight<line_h*0.4;%连通域的合并之后高度过小的,认为是一个字符的一部分,很可能是边旁部首
  •            else flag=0;%否则这两个连通域属于不同字符
  •            end
  •        elseif(flag==1)&&(Owidth<-(image_w/pw))%两个连通域里相距较远
  •            flag=0;%两个连通域属于不同字符
  •      % elseif(flag==1)&&((Owidth>0)||(Oheigth>0))%两连通域重叠
  •       elseif(flag==1)&&((Owidth>0))%两连通域重叠
  •                if(((Uradio>=0.78)&&(Uradio<=1.3)))%认为两个连通域属于同一个字符
  •                elseif(Osquare>=0.4*min(Square0,Square1)&&(Uwidth<image_w/45))
  •                else
  •                flag=0;%两个连通域属于不同字符
  •            end
  •        else flag=0;%两个连通域属于不同字符
  •        end
  •        if flag==1%经过上面判断,两个连通域属于同一个字符,进行连通域合并
  •            Width0=Uwidth;%连通域宽度
  •            Height0=Uheight;%连通域高度
  •            Radio0=Width0/Height0;%连通域宽高比
  •            Square0=Width0*Height0;%连通域面积
  •            maxr=max(maxr,max(r1));
  •            maxc=max(maxc,max(c1));
  •            minr=min(minr,min(r1));
  •            minc=min(minc,min(c1));
  •            n=n+1;%指向下一个连通域
  •            char_flag=1;
  •        end
  •    end  %while(flag==1)的end
  •         % Extract letter
  •         n1=imgn(minr:maxr,minc:maxc);
  •         % Resize letter (same size of template)
  •         img_r=imresize(n1,[36 23]);
  •         subplot(10,10,plot_flag),imshow(img_r);title(plot_flag);
  •         plot_flag=plot_flag+1;
  •         %Uncomment line below to see letters one by one
  •         % imshow(img_r);title(n);pause(0.5)
  •         %-------------------------------------------------------------------
  •         % Call fcn to convert image to text
  •         letter=read_letter(img_r,num_letras);
  •         % Letter concatenation
  •         word=[word letter];
  •         n=n+1;
  •     end % while(n<=Ne)的end
  •     %fprintf(fid,'%s\n',lower(word));%Write 'word' in text file (lower)
  •     fprintf(fid,'%s\n',word);%Write 'word' in text file (upper)
  •     % Clear 'word' variable
  •     word=[ ];
  •     %*When the sentences finish, breaks the loop
  •     if isempty(re)  %See variable 're' in Fcn 'lines'
  •         break
  •     end
  • end
  • fclose(fid);
  • %Open 'ID_card.txt' file
  • winopen('ID_card.txt')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Exit.
  • function Exit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xit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clc;
  • close all;
  • close(gcf);

  •

二、运行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