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cam350v8.0 是怎样自定义快捷健的?

楼主(2021-04-14):
哪位大神知道cam350v8.0 是怎样自定义快捷健的?

网友:
应该都一样的吧

网友:
在菜单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customize 进入。选择keyboard 选项,在Category里选择命令所在的 菜单,在Commands 里选择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 里输入你所要定义的键,点击Assign 完成。可设置任意键

网友:
没用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