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高速贴片机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4-15):
SMT高速贴片机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在一般情况上来说,理论贴装速度一般为每小时30 000~60 000片/h的贴片机就称为高速贴片机,主要可用来贴装小型片状元件和小型集成元件。然而,在高速贴片机的操作过程中,都是有很多的操作要点需要注意的。否则,操作不当,很有可能会影响高速贴片机的长期正常使用。高速贴片机都是转塔式的安装,一共有12-24个针头,在头部旋转贴装,PCB板在下面移动,头部不移动。这种设计老式的机器噪音大,但是速度快,同时也会有抛料,适合大批量生产。一般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一块板的SMT加工。速度完全可以达到50000-80000点/H。是电路板加工厂家的首选高效设备。

一、高速贴片机的工作过程包括以下几步:
1. PCB(电路板)由进口传送带被装载到X-Y工作台上。
2. 视觉系统读取PCB板基准点,并将PCB板定位。
3.上料器平台可左右移动到吸取元件所在的料槽位置上。
4.旋转贴片头顺时针旋转吸取元件。
5. X-Y工作台可上下左右移动到贴装元件所在位置上。
6.旋转贴片头将所吸取元件放置到PCB指定贴装位置上。
7.重复1~6步骤,直至PCB上所有元件全部贴完。
8. PCB板由出口传送带卸载。

二、高速贴片机的注意事项如下:

1、了解高速贴片机常用标示
众所周知,很多机器设备在使用前都有一些特定的标示供操作人员进行学习,高速贴片机也不例外。因此,在操作高速贴片机,要充分了解这些标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起到警示性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加安全的使用、操作高速贴片机。

2、做好高速贴片机开机检查
开机检查主要包括有:确定好贴片的气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机器的内部有没有一些杂物、贴片是否安装到位……等方面。这些虽然都是小问题,但是却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做好这些才可以确保高速贴片机的长期正常使用。

3、设置并安装PCB定位装置
首先按照操作规程设置PCB定位方式,一般有针定位和边定位两种方式。而且,采用针定位时应按照PCB定位孑L的位置安装并调整定位针的位置,要使定位针恰好在PCB的定位孔中间,使PCB上下自如。当若采用边定位,必须根据PCB的外形尺寸调整限位器和顶块的位置。

4、确保开机顺序的正确性
使用高速贴片机的时候,确保开机顺序的正确性,对于员工的安全和机器的使用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正确的开机顺序是保障后期运行和工作的保障,因此,在开机顺序这个方面,需要格外注意一下。

5、要注意积极排查故障
无论什么机械设备,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必然会对机器产生一定的消耗和损坏,高速贴片机也不例外。

网友:
在一般情况上来说,理论贴装速度一般为每小时30 000~60 000片/h的贴片机就称为高速贴片机,主要可用来贴装小型片状元件和小型集成元件。然而,在高速贴片机的操作过程中,都是有很多的操作要点需要注意的。

网友:
在高速贴片机的操作过程中,都是有很多的操作要点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