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画完后如何定义板子形状?

楼主(2021-04-15):
板子完成之后如何进行板子形状的定义???

网友:
板子的形状是与结构有关的吧

网友:
直接在keep-out层把板子的形状画出来就行了

网友:
    形状不是应该在设计之初就定下来的么?

网友:
    从产品角度上讲,板子形状是导入的结构资料定义的,不同软件版外框不一样,比如AD一般用KeepOut层,Allegro 用OUTLINE层

网友:
    板子结构都是在设计前就确定好的,一般由结构工程师提供,复杂的板框由AutoCAD画好后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