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敷铜的时候,只有边框,敷铜敷不上去呢?

楼主(2021-04-15):
    为什么在敷铜的时候,只有边框,敷铜敷不上去呢?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之前也遇见过,删掉,重新铺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铺铜铺的是第二遍吧

网友:
    1、查看下是否在该区域设置了禁布区,在其他区域敷铜试试。
    2、是否隐藏了敷铜显示,查看下显示设置。

网友:
    铜皮太小铺不成功,且要有相对应的网络才能,要铺在孔或者焊盘上

网友(2021-07-22):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品质第一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