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出现光模块光功率告警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5):
设备出现光模块光功率告警怎么解决?

网友:
通常情况下,光功率异常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1、A端和B端光模块型号、波长不一致;

2、光模块未插紧或光纤故障;

3、光纤过长或链路损耗太大;

4、对端发光功率异常;

5、光模块故障。

网友:
    检查光模块的型号以及厂家,虽然光模块波长一致,但是由于各个厂家不同的设计使得光模块本身的光功率指标不尽相同,从而对接时出现功率告警的现象。用户可更换为同一个厂家的光模块。

网友:
    确认光模块的光纤类型,单模光模块要搭配单模光纤OS2跳线,OS2跳线颜色为黄色,多模光模块要搭配多模光纤OM2\OM3\OM4跳线,OM2跳线的颜色为橙色,OM3跳线的颜色为湖水蓝,OM4跳线的颜色为紫罗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