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中的蛇形走线,适合在那种情况?有什么缺点没

楼主(2021-04-15):
高速中的蛇形走线,适合在那种情况?有什么缺点没,比如对于差分走线,又要求两组信号是正交的1 Q, Z' y; a; P- g

网友:
蛇形走线,因为应用场合不同而具不同的作用

网友:
    如果蛇形走线在计算机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和阻抗匹配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计算机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PCI-Clk,AGPCIK,IDE,DIMM等信号线。

网友:
    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除了具有滤波电感的作用外,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等等。如2.4G的对讲机中就用作电感。

网友:
    1.如果是高速差分信号走蛇形线一般是为了等长,为了保证几对差分信号产生的传输时延相同,比如PCIE。另一种是有由于走线过短,导致信号的回波损耗过大,通过蛇形绕线增大走线长度去减弱回波损耗。2.如果是差分线的单根线绕蛇型,那就是为了差分线对内等长(N/P等长)。3.单端线蛇形绕线主要是做等长匹配,比如DDR

网友:
    大漠说得很对

网友:
    主要还是为了相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