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准稳压芯片该怎么选型

楼主(2021-04-15):
请问基准稳压芯片该怎么选型

网友:
电压值问题,要看你的AD允许范围、模拟输入范围等因素。

网友:
参考源的主要技术指标,电压值准确度、温度稳定性,这两个指标越高越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然也越贵

网友(2021-07-15):
看你电压需要允许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