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SMT贴片加工中,电路板的检验要求是什么 怎么去点检

楼主(2021-04-15):
请教一下:在SMT贴片加工中,电路板的检验要求是什么 怎么去点检

网友:
元器件贴装工艺品质要求

①、元器件贴装需整齐、正中,无偏移、歪斜

②、贴装位置的元器件型号规格应正确;元器件应无漏贴、错贴

③、贴片元器件不允许有反贴

④、有极性要求的贴片器件安装需按正确的极性标示安装

⑤元器件贴装需整齐、正中,无偏移、歪斜

网友A:
元器件焊锡工艺要求

①、FPC板面应无影响外观的锡膏与异物和斑痕

②、元器件粘接位置应无影响外观与焊锡的松香或助焊剂和异物

③、元器件下方锡点形成良好,无异常拉丝或拉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焊锡工艺要求

①、FPC板面应无影响外观的锡膏与异物和斑痕

哇 高手  啊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