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信号衰减问题

楼主(2021-04-15):
    最近设计一个项目,在做布局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行家:天线的馈电信号通过pcb走线损耗小还是通过同轴线连接损耗小?
    如下图,假设蓝线和红线等长,红线是pcb走线,蓝线是同轴线

网友A:
    通常是同轴线的损耗小一些. 其实就看板材和同轴线缆每单位长度的插损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同轴线的损耗小一些. 其实就看板材和同轴线缆每单位长度的插损指标.

    感谢回复!同轴线的插损IL为0.2dB max.(@6GHz)
    普通pcb板材没有插拔的情况,有插损指标吗?如何查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同轴线的插损IL为0.2dB max.(@6GHz)
    普通pcb板材没有插拔的情况,有插损指标吗?如何查阅 ...

ADS仿真能看出插损指标。
    SI9000也可以仿真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仿真能看出插损指标。
    SI9000也可以仿真损耗。

谢谢!这些没有用过,有经验数据吗?

网友:
    用同轴电缆更简单  不容易出错  更容易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