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正弦稳态下RL电路R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与仿真不一致,大神求教

楼主(2021-04-15):
正弦稳态下RL电路R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与仿真不一致,大神求教

网友A:
    理论值和仿真值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值和仿真值应该是一样的

哦哦哦哦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值和仿真值应该是一样的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把理论值算错了  哈哈哈哈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