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PCB板上用覆铜写字

楼主(2021-04-15):
怎么在PCB板子上用铜写字?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丝印层上写上公司的logo,板子的型号等等,求各位大侠谁会操作,烦请教一下具体操作方法。我用的是pads9.5软件,pads layout画的PCB板。

网友:
    把文字部分定义成TOP层或者BOTTOM层,文字区域开窗就能显示了。

网友:
    把文字放在顶层阻焊或底层阻焊就行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