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CBA的问题,在焊接时为什么会有润湿不良现象?

楼主(2021-04-15):
    一个关于PCBA的问题,在焊接时为什么会有润湿不良现象?

网友:
    焊区表面被污染、焊区表面沾上助焊剂、或贴片元件表面生成了金属化合物。都会引起润湿不良。如银表面的硫化物,锡的表面有氧化物等都会产生润湿不良。

网友A:
    当焊料中残留金属超过0.005%时,焊剂活性程度降低,也会发生润湿不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焊料中残留金属超过0.005%时,焊剂活性程度降低,也会发生润湿不良的现象。

    谢谢分享  学到了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是什么?镀层厚度?表面污染?回流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