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孔工艺中会碰到许多难题,尤其是灌装过程 要注意什么事项?

楼主(2021-04-15):
    塞孔工艺中会碰到许多难题,尤其是灌装过程 要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
    灌装过程必须平稳、坚实,否则容易因空洞过多或因不平整而影响后续的质量。

网友A:
    经过灌胶孔后,必须经过刷磨、去胶渣、化学铜、电镀、线路制造等方式实现内部电路,随后再次制造外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灌胶孔后,必须经过刷磨、去胶渣、化学铜、电镀、线路制造等方式实现内部电路,随后再次制造外部结构

    谢谢   不过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估计是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主要是饱满问题和气泡问题(真空),还有树脂的选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