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及ddr4的差异对比

楼主(2021-04-15):
Double Data Rate Fourth SDRAM):DDR4提供比DDR3/ DDR2更低的供电电压1.2V以及更高的带宽,DDR4的传输速率目前可达2133~3200MT/s。DDR4 新增了4 个Bank Group 数据组的设计,各个Bank Group具备独立启动操作读、写等动作特性,Bank Group 数据组可套用多任务的观念来想象,亦可解释为DDR4 在同一频率工作周期内,至多可以处理4 笔数据,效率明显好过于DDR3。 另外DDR4增加了DBI(Data Bus Inversion)、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CA parity等功能,让DDR4内存在更快速与更省电的同时亦能够增强信号的完整性、改善数据传输及储存的可靠性。

以下两张图可以清晰对比DDR3以及DDR4的参数差异:

POD 和SSTL的比较

POD

图1 POD ((Pseudo Open Drain)

图2 SSTL(Stub Series Terminated Logic)

这样修改的优点是:

可以看出,当DRAM在低电平的状态时,SSTL和POD都有电流流动

图3 DDR4

图4 DDR3

而当DRAM为高电平的状态时,SSTL继续有电流流动,而POD由于两端电压相等,所以没有电流流动。这也是DDR4更省电的原因

图5 DDR4

图6 DDR3

BG设计原因

到了DDR4的时代,JESD组织认为,数据预取的增加变得更为困难,所以推出了Bank Group的设计。

Bank Group架构是什么样的,有何优势呢?具体来说就是每个Bank Group可以独立读写数据,这样一来内部的数据吞吐量大幅度提升,可以同时读取大量的数据,内存的等效频率在这种设置下也得到巨大的提升。DDR4架构上采用了8n预取的Bank Group分组,包括使用两个或者四个可选择的Bank Group分组,这将使得DDR4内存的每个Bank Group分组都有独立的激活、读取、写入和刷新操作,从而改进内存的整体效率和带宽。如此一来如果内存内部设计了两个独立的Bank Group,相当于每次操作16bit的数据,变相地将内存预取值提高到了16n;如果是四个独立的Bank Group,则变相的预取值提高到了32n。

在DDR3内存上,内存和内存控制器之间的连接采用是通过多点分支总线来实现。这种总线允许在一个接口上挂接许多同样规格的芯片。我们都知道目前主板上往往为双通道设计四根内存插槽,但每个通道在物理结构上只允许扩展更大容量。这种设计的特点就是当数据传输量一旦超过通道的承载能力,无论你怎么增加内存容量,性能都不见的提升多少。这种设计就好比在一条主管道可以有多个注水管,但受制于主管道的大小,即便你可以增加注水管来提升容量,但总的送水率并没有提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2GB增加到4GB你会感觉性能提升明显,但是再继续盲目增加容量并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多点分支总线的好处是扩展内存更容易,但却浪费了内存的位宽。(通过这个理解带宽)

数据总线倒置 (DBI)

如上面描述,根据POD的特性,当数据为高电平时,没有电流流动,所以降低DDR4功耗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高电平尽可能多,这就是DBI技术的核心。举例来说,如果在一组8-bit的信号中,有至少5-bit是低电平的话,那么对所有的信号进行反转,就有至少5-bit信号是高电平了。DBI信号变为低表示所有信号已经翻转过(DBI信号为高表示原数据没有翻转)。这种情况下,一组9根信号(8个DQ信号和1个DBI信号)中,至少有五个状态为高,从而有效降低功耗。

图7 DBI Example

参考电压Vref

众所周知,DDR信号一般通过比较输入信号和另外一个参考信号(Vref)来决定信号为高或者低,然而在DDR4中,一个Vref却不见了,先来看看下面两种设计,可以看出来,在DDR4的设计中,VREFCA和DDR3相同,使用外置的分压电阻或者电源控制芯片来产生,然而VREFDQ在设计中却没有了,改为由芯片内部产生,这样既节省了设计费用,也增加了Routing空间。

图9 DDR3设计

图10 DDR4设计

DRAM内部VREFDQ通过寄存器(MR6)来调节,主要参数有Voltage range, step size, VREF step time, VREF full step time ,如下表所示。

表4 参考电压

每次开机的时候,DRAM Controller都会通过一系列的校准来调整DRMA端输入数据信号的VREFDQ,优化Timing和电压的Margin,也就是说,VREFDQ 不仅仅取决于VDD, 而且和传输线特性,接收端芯片特性都会有关系,所以每次Power Up的时候,VREFDQ的值都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