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看懂,真无线蓝牙耳机到底“真”在哪里?

楼主(2021-04-15):
    提到无线蓝牙耳机,可以说大家都会不陌生。

接触最早的应该是单耳式的,也就是只有一个耳机,用来打电话是比较方便,可是如果用来听歌,那就是真实版的“一耳朵进,一耳朵出”。

    所以在后来,无线蓝牙耳机发展成了下面的形态:

可以看出,为了做到两个耳机能够同步播放音乐,这类蓝牙耳机采用了耳机线进行连接,平时使用时要挂在脖子上,又被叫做挂脖式蓝牙耳机。

    所以虽然看起来耳机和手机之间没有连接线,但是耳机本身却要被线连起来,简直就是“假”无线耳机。

这也是这两年“真”无线蓝牙耳机名字的由来了。

从名字我们就看得来,“真”无线蓝牙耳机就代表耳机是真正的无线,它不仅去掉了以往耳机和设备之间的连接线,又进一步去掉了两个耳机之间的连接线。

也许这时候大家会想,不就是有线和没线的区别吗?其实并不然,他们之间的区别可多了去了。

    首先是传输方式的区别

挂脖式无线蓝牙耳机采用两个耳机同时运作,存在同步困难、容易断线等问题;

真无线蓝牙耳机则比较复杂,从下图可以看出来:

    主要依赖主副两个耳机的连接,两个耳机独立使用,再利用蓝牙5.0 技术,有效地决了耳机与设备音画不同步、易断线的问题。

不过这种技术需要主耳机负责传递双耳机信号传输,并同时接收手机讯号,负担比较严重,耗电比起副耳机会更严重,很容易出现双耳电量严重不均衡的情况。

因此目前有一些高端真无线蓝牙耳机,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使真无线蓝牙耳机不再用区分主副耳机,可以各自独立与设备进行连接,在使用的方便性上大大提升,但这些耳机价格大多偏高。

    但绿豆家最近推出的 TWS 耳机,不仅价格亲民,还采用了络达全新的 MCSync技术,通过左右耳机全部搭载络达旗舰芯片,也实现了双耳同步传输,并且双耳均可以独立连接和使用。

    其次是声控体验

    挂脖式蓝牙耳机容易产生“听诊器效应”。

所谓听诊器效应,就是指挂脖式蓝牙耳机的声控装置通常线控处,很容易受到外界碰撞或者空气摩擦,产生的振动再通过耳塞线直接传递到耳朵里,就会产生让人烦躁的摩擦声。

而真无线蓝牙耳机的声控装置就在机体上,不会产生听诊器效应,从而带来更好的听觉体验。

    最后是佩戴体验

    真无线耳机的设计更加人性化。真无线耳机不仅自身的续航长,还配备了小巧便携的充电盒,外出时续航更持久。

比如上面提到的绿联 TWS 耳机,续航可达 5 小时,如果搭配充电盒使用,可以保证 24 小时候都不断电。

另外,挂脖式蓝牙耳机会给脖子增加负担,跑步时可能还会上下抖动、被汗液黏在身体上,佩戴感不佳。

而真无线蓝牙耳机则体积小巧,不会占用太多空间。

    绿联 TWS 还支持 IPX5 级防尘防水,无论是运动健身时的大汗淋漓,还是通勤赶路时的风吹雨淋,都无须担心。

看到这里,你已经充分了解真无线耳机到底“真”在哪里了。

网友:
    主要依赖主副两个耳机的连接,两个耳机独立使用,再利用蓝牙5.0 技术,有效地决了耳机与设备音画不同步、易断线的问题。  不过这种技术需要主耳机负责传递双耳机信号传输,并同时接收手机讯号,负担比较严重,耗电比起副耳机会更严重,很容易出现双耳电量严重不均衡的情况。因此目前有一些高端真无线蓝牙耳机,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使真无线蓝牙耳机不再用区分主副耳机,可以各自独立与设备进行连接,在使用的方便性上大大提升,但这些耳机价格大多偏高。

网友:
    从名字我们就看得来,“真”无线蓝牙耳机就代表耳机是真正的无线,它不仅去掉了以往耳机和设备之间的连接线,又进一步去掉了两个耳机之间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