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放...

楼主(2021-04-15):
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放大和ADC采样。应该选用怎样的放大器或者带OP的mcu?要考虑哪些性能参 数?

网友:
我是小白,给你顶一下!

网友A:
要选转换速率高的运算放大器。
或者根据上升沿确定放大器的工作频率范围。
截止频率至少:f=0.35/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转换速率高的运算放大器。
或者根据上升沿确定放大器的工作频率范围。
截止频率至少:f=0.35/Tr。

TR是什么啊?我如何得到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