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放...

楼主(2021-04-15):
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进行放大和ADC采样。应该选用怎样的放大器或者带OP的mcu?要考虑哪些性能参数?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是的,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帮你想想,想要提取瞬间信号进行放大和ADC采样。

网友:
    运放看GBW,ADC主要看采样率和精度及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