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输入2.5-3.5v正弦波,输出0-5v线性变化的电压吗?求助各位论坛大佬

楼主(2021-04-15):
如上图,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输入2.5-3.5v正弦波,输出0-5v线性变化的电压吗?

网友A:
U1A起的是提升零点的作用。2.5(1+0.1),第二级的输出电压直流信号输出的是负电压-0.0275V,这样的话,零点也提升不了。

网友:
U1A起的应该是提升零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A起的是提升零点的作用。2.5(1+0.1),第二级的输出电压直流信号输出的是负电压-0.0275V,这样的话,零 ...

是的,第二级的输出电压直流信号输出是-0.02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