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没有思路,求助论坛大佬。功率放大器(高频高压放大电路)

楼主(2021-04-15):
输入一个1 MHz的任意波形信号(0~10 V左右)。希望得到对该波形进行放大(0- -70 V左右)。
运算放大器因为芯片限制了输出电压。功率放大器方面,我查不到相关资料。(可能是我太菜了)
希望路过的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怎么会查不到资料呢?我帮你找找。

网友:
楼主可以在硬件设计版块搜所功率放大器的资料试试先。

网友:
AB类功放搞起来,记得加反馈

网友:
    变压器线圈了解下

网友:
    早期阴极射线管的视频信号放大器,高压达到100V以上。
或者找几种高压晶体管,设计一个高压运放都行。

网友:
    发表一点愚见:我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如果只是产生一个波形,建议用一个mos管,一个mos管驱动,加一个方波生成器来做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