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手持设备死机问题

楼主(2021-04-15):
    手持设备在不接串口时很容易出现死机现象,接上串口后就很难或基本复现不了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串口悬空态导致输入口被不断的接收中断干扰了正常的程序运行?你可以先试一下屏蔽了串口功能情况下是否还会死机。。。。

网友:
    把串口用个电阻上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