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遥控开关窗单片机程序 带雨感功能

楼主(2021-04-15):
小白一枚,第一次编写见笑,自己不会写代码找了几个代码拼凑的,用着还行,写的很啰嗦老师们给优化下吧。
就是很简单的遥控开关,按一下开窗打开窗户,按一下关窗关闭窗户,如果开窗下雨自动关闭窗户,关闭后即使有雨感信号也不再执行关窗动作。开窗器自带过流保护所以不用加限位开关。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2021年4月10日遥控开关窗雨感关窗程序//
//遥控信号高电平有效,雨感低电平有效,继电器输出控制高电平有效//
#include "STC15F104E.H"              //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KAI=P3^4;                    //开窗信号输入
sbit KAIO=P3^5;                  //开窗输出
sbit YG=P3^0;                   //雨感输入
sbit GUANO=P3^1;               //关窗输出
sbit GUAN=P3^2;               //关窗信号输入
sbit ting=P3^3;              //停止信号
uchar Cnt50ms,Cnt1s;        //中断计时变量
bit K_sign=0;              //开窗状态标志
bit G_sign=0;             //关窗状态标志
bit K1_sign=0;                        //开窗状态1用于雨感
bit YG_sign=0;                   //雨感状态标志
bit T_sign=0;         //停止状态标志

/***********停止子程序****************/
void TINGZHI()
{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ting==1)                                //检测输入如果为1
        {
                count++;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100;              //防止溢出

                        if(T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T_sign=1;    // 停止状态置1防止重复响应
                              K_sign=0;   //开窗状态标志清0
                              KAIO=0;    //关闭开窗输出
                              G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GUANO=0;
                              YG_sign=0;
                              T_sign=0;
                              TR0=0;

                         }
                }
         }

        else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
void KAICHUANG()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KAI==1&&G_sign==0&&YG_sign==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100;                        //防止溢出

                        if(K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K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KAIO=1;                        //输出低电平有效
                                K1_sign=1;
                                TR0= 1;                        //启动定时器

         }

        else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
void GUANCHUANG()
{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GUAN==1 &&K_sign==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100;                        //防止溢出
                        if(G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G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GUANO=1;                        //输出低电平有效

                                TR0= 1;                        //启动定时器

                 }
         }

        else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

void yugan()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YG==0&&K_sign==0&&K1_sign==1)                                //检测输入如果为0

                         count++;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100;                        //防止溢出
         if(YG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YG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GUANO=1;                        //输出低电平有效
                                K1_sign=0;
                                TR0= 1;                        //启动定时器

                        }

       }

         else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Cnt50ms=0;                                        //赋初值0
        Cnt1s=0;                                                //赋初值0
        GUANO=0;
        KAIO=0;
        P3M1=0x00;
        P3M0=0x22;

        while(1)

                KAICHUANG();
                yugan();
                TINGZHI();
                GUANCHUANG();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nt50ms++;                                        //中断变量Cnt50ms自+1
        if(Cnt50ms>=20)                                //1秒

                Cnt50ms=0;                                //中断变量Cnt50ms清0
                Cnt1s++;                                        //计数清0
if(Cnt1s>=35)                        //1~255秒任意设置

                        Cnt1s=0;                                //中断变量Cnt1s自清0
                        K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KAIO=0;                                //关闭输出
                        G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GUANO=0;
                        YG_sign=0;
                        T_sign=0;
                        TR0=0;                                //关闭定时器
                }
         }
}

网友:
遥控开关窗单片机程序 带雨感功能,收藏了。

网友:
函数定义写的比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