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中求取矩阵的行数

楼主(2021-04-15):
想写一个小程序,如何得出矩阵的行数?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m,n]=size(A)    矩阵A的行数值赋给m,列数赋值给n  m=size(A)    m为1×2矩阵,分别为A的行数和列数。第一步先这样做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查一下矩阵的用法,上面应该写了你想知道的

网友:
菜鸟来来过

网友:
    只要用size函数,就可以得到矩阵行数和列数
    1.假设矩阵为A

[M,N]=size(A);%M为行数,N为列数
    或者
    M=size(A,1)%M为行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