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铺铜连接方式设置?

楼主(2021-04-15):
AD16可以设全铺,relief等之类的,这个AD20在哪设置的?
找一圈没找到

网友:
执行菜单命令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s,进行全局动态铜皮的参数设置。

楼主:
shape在哪呢?菜单中没有这个啊

楼主:
能否提点一下,多谢

楼主:
还是没找到那个菜单啊?

网友:
    tool  下 铺铜管理 然后选择铺铜层, 中间位置有 连接方式,选择高级模式,可以选择 直连  十字等,可以区分 焊盘 ,贴片,过孔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