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SI 提取ddr S参数时需要设置cpu和ddr模型吗

楼主(2021-04-15):
(图片)

楼主:
    这是 只设置电容和电阻模型仿真的结果,地址线

网友A:
    不需要CPU和DDR模型,但是需要设置电阻电容这种无源分立器件模型,S参数是频域参数,是无源的,描述的是链路的参数,举个例子就像是一个理想电源加个电阻负载组成的电路,S参数对应的描述就是这个电路内电阻的阻值,是这部分电路的固有参数。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CPU和DDR模型,但是需要设置电阻电容这种无源分立器件模型,S参数是频域参数,是无源的,描述的是链 ...

感谢答疑解惑

网友:
    加不加模型,都不会给你算模型的,转到信号仿真的时候会给你加进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