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中怎样填充多边形?

楼主(2021-04-15):
CAM350 中怎样填充多边形?能填充吗?

网友:
不知道啊,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应该可以是

网友:
    Add -> Polygon,选择Select Border 和Fill to Border 两项,将PolygonClearance 的间距改成零。填充的多边形必须是一个闭合的图形。点选多边形的一边后单击鼠标右键,然后继续点选其它边。直到将所有的边都点亮后,双击右键进行填充。其实,这里可以利用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 命令将多边形的所有边变成一个整体后再进行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