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GB信号和MIPI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21-04-15):
    显示屏的输入信号为RGB(分辨率为640×480),主控芯片的输出信号为MIPI(输出时钟75MHz),选用了一个MIPI转RGB的芯片(MIPI最高支持1Gbps传输速率)。主控芯片到显示屏的空间距离有250mm长,请问转换芯片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MIPI信号线长些还是RGB信号线哪个可以更长些?

楼主:
    有专家帮忙解答吗?

网友A:
    MIPI长些,串个共模电感,RGB建议等长,MP等长,相位等长。阻抗控制

网友B:
    mipi的长,这个不用想,用过网线6米多走mip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pi的长,这个不用想,用过网线6米多走mipi信号

之前我们做测试摄像头用的FPC,FPC长度超过10cm,图像传输就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当然摄头的像素相对高(4800万),传输距离不知道是否和传输速率有函数关系?据说高通的要求是mipi线的长度不超过7cm,但不知道是如何计算出这个数据的的。
你说的可以用网线走6米多mipi信号,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PI长些,串个共模电感,RGB建议等长,MP等长,相位等长。阻抗控制

    谢谢回复!RGB最远传输距离有参考经验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RGB最远传输距离有参考经验值吗?

我手上也用的是MP转RGB的,用的是ICN6211芯片,RGB板上等长,但长度也就1CM。然后排线到屏有5CM,没有问题,前面的MIPI也有4CM长,然后摄像头上的MPMI最长有30CM,测试用的,实际产品是3CM,都没有问题,摄像头旁边还有个高压电击模块,电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用的是MP转RGB的,用的是ICN6211芯片,RGB板上等长,但长度也就1CM。然后排线到屏有5CM,没有问 ...

    我也是用6211,屏的FPC也是5cm,但有个同轴线转接线,长度有4cm,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6211,屏的FPC也是5cm,但有个同轴线转接线,长度有4cm,能行吗?

用的是30P的那种同轴线??30CM长??那种可以的呀,30根都是同轴的线,

网友C:
    我用过40米的MIPI  你说放哪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30P的那种同轴线??30CM长??那种可以的呀,30根都是同轴的线,

    30pin的同轴线,每根都是独立屏蔽的,同轴线的长度是4cm,但是转接到屏的FPC有5cm,一共长度9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40米的MIPI  你说放哪里好

MIPI传 40米?传的速率多少?能行吗?

网友D:
    mipi是差分信号,可以走长一点没问题的,RGB信号短一点,尽量做个等长,你这个分辨率低,等长范围可以做大一点,通常1080P的做到200mil以内就足够了。传得远MIPI几对线之间最好也做个长度匹配,我板上FPGA差分传输6G信号,走9000多mil都没问题,接近250mm了,本来走12G的,12G传不了这么远,当然前提是板上100Ohm差分阻抗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pi是差分信号,可以走长一点没问题的,RGB信号短一点,尽量做个等长,你这个分辨率低,等长范围可以做大 ...

谢谢回复!1080p 用mipi传,不是200mil,是2000mil吧?

网友E:
    30米应该没有问题,再远的话信号衰减就很厉害了
    传输一个最常见的1024×768@60Hz分辨率信号,距离大概在30米,内容以精密图形为主,传输电缆的插入损耗控制在-3dB范围,在Belden的RGB电缆中进行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米应该没有问题,再远的话信号衰减就很厉害了
传输一个最常见的1024×768@60Hz分辨率信号,距离大概在 ...

    你是指RGB信号用belden的电缆可以传3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1080p 用mipi传,不是200mil,是2000mil吧?

等长范围200mil,是线的长度差,不是线的总长度

楼主(2021-06-22):
    经过实物验证RGB的传送距离10cm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3-08-07):
    MIPI最长走线是300mm吧?

网友:
    学习学习,我记得某宝上说MIpi走线可以达到500米,但是就是不知道效果性能怎么样

网友:
    我们产品上,屏和控制板都是用100欧姆阻抗,中间用FPC排线相连,1.3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