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滤波电容容值的选择

楼主(2021-04-16):
芯片引脚附近的退耦电容,用多大的容值有没有定量分析一个计算公式?求指导。

网友:
    没算过这个

网友A:
    参考下: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高手和前辈们总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经验法则:“在电路板的电源接入端放置一个1~10μF的电容,滤除低频噪声;在电路板上每个器件的电源与地线之间放置一个0.01~0.1μF的电容,滤除高频噪声。”在书店里能够得到的大多数的高速PCB设计、高速数字电路设计的经典教程中也不厌其烦的引用该首选法则(老外俗称Rule of Thumb)

网友:
    将就的话有个经典的就是2.2UF 104UF 100PF 三个电容一起上 ,我们做射频 芯片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高手和前辈们总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经验法则:“在电路板的电源接入端放置一个1~10μF的电容,滤除低频噪声;在电路板上每个器件的电源与地线之间放置一个0.01~0.1μF的电容,滤除高频噪声。”在书店里能够得到的大多数的高速PCB设计、高速数字电路设计的经典教程中也不厌其烦的引用该首选法则(老外俗称Rule of Thumb)

电容容值的选择跟电源PIN脚流入电流大小有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你这个问题是电容储能。电源pin流入电流大,需要的能量大。 上面那段话已经说了,电容在电路中有两个作用,滤波和储能。滤波一般用0.01uF~1nF,储能一般uF级电容。

网友:
    普通的IC芯片 电源滤波用的104的比较多

网友:
    都是按芯片规格书来的

网友:
    发表一点愚见:1.如果是正规芯片,能找到文档的那一种,文档里一般都会有推荐值;2.推荐使用esr低的电容,如果没有找到文档,推荐用一个103左右的电容,103也算是咱们常备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