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DC电容选择

楼主(2021-04-16):
DC-DC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电容容值应该怎么选?有没有定量的计算公式?

网友:
https://www.szlcsc.com/info/1306.html

网友:
    输出应该根据你的频率。

网友:
    定量公式有的,百度buck电路资料都有详细介绍。
想偷懒就直接看芯片pdf,里面都有推荐的设计参数的。好些的方案公司还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以自己按pdf提供计算公式弄个excel表。这样以后设计就简单了。
    另外,每家公司的计算公式和网上资料细节可能有差别。比如输出电容容量选择一般要求满足2~3个开关频率周期,但是我看过一颗要8个开关周期的。

网友:
    懒人方法一般先看ds的推荐电路,然后预留几个作为调整用

网友:
    根据芯片方案,里面有计算公式和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