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矩阵和控制器

楼主(2021-04-16):
请问一下:矩阵有什么作用和功能的?

还有控制器也是有什么作用和功能?

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话,能不能解答一下

网友:
    矩阵的作用主要是利用有限的监视设备可以看到更多的画面,同时可以遥控相关的云台和镜头,以便清楚的看到需要监视的情况!矩阵利用随机带的键盘可以把输入的图象任意切换到任意输出端上,同时可以控制云台的上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