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压力传感器原理和特性

楼主(2021-04-16):
无线压力传感器原理

  无线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应用于水文监测控制系统;石化、环保、自来水管网监控,水库高低液位监测,电站运行巡检、机车制动系统;热电机组;轻工、机械冶金;楼宇自动化、恒压供水系统;其它自动化和检测系统;工业过程检测与控制;实验室液位校验等。

  数字压力传感器采用压阻式应变原理,它的核心部件电阻应变片是一种将被测件上的应变变化转换成为一种电信号的敏感器件。它是传感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电阻应变片应用最多的是金属电阻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两种。金属电阻应变片又有丝状应变片和金属箔状应变片两种。通常是将应变片通过特殊的粘和剂紧密的粘合在产生力学应变基体上,当基体受力发生应力变化时,电阻应变片也一起产生形变,使应变片的阻值发生改变,从而使加在电阻上的电压发生变化。这种应变片在受力时产生的阻值变化通常较小,一般这种应变片都组成应变电桥,从而使阻抗的变化转换成数字信号。

  无线压力传感器特性

  无线压力传感器采用高精度高稳定性扩散硅做为感压芯片,先进的工艺,支持点到点、点到多点、串口到串口的应用,通过GPRS无线网络传输传数据,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实现无线监控。

  所谓动态特性,是指传感器在输入变化时,它的输出的特性。在实际工作中,传感器的动态特性常用它对某些标准输入信号的响应来表示。这是因为传感器对标准输入信号的响应容易用实验方法求得,并且它对标准输入信号的响应与它对任意输入信号的响应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往往知道了前者就能推定后者。最常用的标准输入信号有阶跃信号和正弦信号两种,所以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也常用阶跃响应和频率响应来表示。

网友:
电阻应变片应用最多的是金属电阻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两种

网友:
最常用的标准输入信号有阶跃信号和正弦信号两种,所以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也常用阶跃响应和频率响应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