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印制电路板的性能好吗?都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1-04-16):
挠性印制电路板的性能好吗?都有什么优势?

网友:
    挠性印制板是指以印制的方式,在挠性基材上面进行线路图形的设计和制作的产品

网友:
    与刚性印制板相比,挠性印制板具有高度挠曲性,可自由弯曲、卷绕、扭转、折叠,可立体配线,可依照空间布局要求任意安排、改变形状,并在三维空间内任意移动和伸缩,可达到组件装配和导线连接一体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