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打开文件出错

楼主(2021-04-16):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错误吗?求解ERROR(SPMHDB-238):The database is corrupted.It may have been copied from a different architecture using ASCII mode ...copy using binary mode.

网友:
    你这个文件是通过ALLEGRO 创建的吗?还是将其他软件设计的通过ASCLL码转过来的

网友:
    1.文件加密了?
    2.文件不是allegro的?eagle的PCB文件后缀也是brd格式的;
3.文件损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重启计算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