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颜色辨别PCB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21-04-16):
  如何通过颜色辨别PCB表面处理工艺?

  电路板的表面外层通常有三种颜色:金色、银色、浅红色。金色最贵,银色较便宜,浅红色最便宜。那么,如何通过颜色辨别PCB表面处理工艺呢?

  1、金色
  金色是真正的黄金,虽然只有薄薄一层,却占了电路板成本近10%。用黄金的目的,一是为了方便焊接,二是为了防腐蚀。镀金层大量应用在电路板的元器件焊盘、金手指、连接器弹片等位置。

  2、银色
  银色的电路板叫喷锡板。在铜的线路外层喷一层锡,有助于焊接。喷锡板,对于已经焊接好的元器件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的焊盘,可靠性不够,长期使用容易氧化锈蚀,导致接触不良。

  3、浅红色
  OSP,有机助焊膜,是有机物不是金属,价格比喷锡工艺便宜,唯一作用是,在焊接之前保证内层铜箔不会被氧化。焊接加热的时候,这层膜就挥发掉了。OSP在焊锡的时候能够把铜线和元器件焊接在一起,但是不耐腐蚀。一块OSP电路板,暴露在空气中十来天,就不能焊接元器件了。

  以上便是工程师为你详解的“如何通过颜色辨别PCB表面处理工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金色的一般就是化金

网友:
    还有表面沉金也不便于掉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