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21-04-16):
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

1.EMC安规是不是一码事?还有可靠性测试,他们三者之间,各一个标准?

2.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把4G模块放到一个一个智能产品里面。

两层板:发射功率更大,但是灵敏度不够

四层板:发射功率更小,灵敏度更高?

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一般从哪些角度去解决

网友A:
    发射功率为何会与板的堆叠设计相关?是射频部分的阻抗匹配没有做好吗?

网友:
    EMC跟安规不是一回事

网友B:
    1.EMC和安规是不是一码事?还有可靠性测试,他们三者之间,各一个标准?
回复:不是一回事情。可靠性测试,关键是你如何定义可靠性的范围。如果广义的看,安规/EMC也属于可靠性的范畴。如果细分的角度来看,他们三者又可以独立体系。因此,需要看如何来定义可靠性。
    关于可靠性,电巢的视频课程 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50.html
    而关于EMC与可靠性的关系:可以看看这个
    https://edu.eda365.com/course/262/task/3901/show.html

    2.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把4G模块放到一个智能产品里面。)
    两层板:发射功率更大,但是灵敏度不够)
四层板:发射功率更小,灵敏度更高?
    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一般从哪些角度去解决
    回复:发射功率与其驱动源、发射天线的阻抗有关系,故需要查询你的设计在PCB上的阻抗、驱动源的情况;灵敏度则需要看的接受带宽和Q值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同板层的设计,对于走线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时布局布线上也需要考虑。
这个可以参考射频电路来进行。电巢射频组也有很多视频可以去参考:
    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63.html

网友:
    两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功率为何会与板的堆叠设计相关?是射频部分的阻抗匹配没有做好吗?

    模块出来到天下座子 不到3mm,不存在什么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
1.EMC和安规是不是一码事?还有可靠性测试,他们三者之间,各一个标准?
回复:不是 ...

    模块出来到天下座子 不到3mm,相当于天线直接扣在了模组上,不存在什么阻抗匹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出来到天下座子 不到3mm,相当于天线直接扣在了模组上,不存在什么阻抗匹配吧  ?

走线就有阻抗,这段走线的阻抗是多少呢?怎么就不存在,哈哈哈

网友C:
    阻抗跟你线宽 参考面 线距有关系 跟你长度是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跟你线宽 参考面 线距有关系 跟你长度是无关的

    跟长度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长度无关???

    当模块出来到天下座子不到3mm,那么微带线的阻抗对天线阻抗的影响会很小。所以上面网友说“不存在什么阻抗匹配问题“。

再解释一下:

大家对短微带线的阻抗匹配关注过度了。或者说是过设计了。

微带线的阻抗偏差对天线阻抗的影响,跟两个条件同时相关联:
    微带线的阻抗偏差大。
    微带线电长度很长。

    从Smith chart上也能看出:
    微带线的阻抗偏差大,决定了Smith chart转动半径!
微带线的电长度很长,决定了Smith chart转动角度!     1/2波长电长度,对应360度角度。

    3mm长微带线阻抗偏差对天线阻抗的影响贡献,远不如LC匹配器件对天线阻抗的贡献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长度无关???

    无关啊 阻抗跟你长度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