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电感发烫与占空比的关系,求助论坛大佬

楼主(2021-04-16):
最近在做超级电容恒功率充电的项目,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使用如图电路对超级电容进行充电时,如果我的PWM占空比有较大的变化时,电感会发热,但是如果我用比较缓慢的速度来控制占空比变化时,电感发热很小(可以忽略)。还有就是,我在直接使用PID控制器直接在输出用作占空比的值(此时占空比变化时很大的),出现了炸MOS的现象。整个测试PWM的频率未做改变,就很糊涂,按道理电感发热应该与频率和感值有关,但是我试着把占空比变化使用一个小的斜坡,就不发热,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

网友:
这是直接开通,电流冲击大,电感存储能量也多,整个周期不能将所有能量全部释放完就会发热,缓慢导通的时候,冲击较小,就会好一点儿

网友A:
    当PWM占空比有较大的变化时候,此时电感通过的电流很大,要不然你在电路中串联电流表,看看通过的电流会随着占空比有较大的变化时候电流变大,达到最大值,电感就会发热,如果再大就会烧毁PMOS,需要有效控制占空比的大小,调制适当数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PWM占空比有较大的变化时候,此时电感通过的电流很大,要不然你在电路中串联电流表,看看通过的电流会随 ...

    是的,是这样的。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对于buck来说,给定了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系统运行的占空比就确认了。不能随便调整占空比,要不电感δEt=0不能满足。
还有,恒功率回路要求采样电流和电压两个参数的。PA1估计是电压反馈,你这个图没有看到电流采样电路。
这个lm5106只有一个pwm输入,感觉是一个半桥驱动芯片。最好直接找个恒功率的方案。

网友:
    占空比决定电感的储能程度,当你发现电感发热的时候 其实对应的MOS也会发热严重的,应对方法有3点 1  电感采用铁硅铝磁芯的   2 电感选值要足够大的电流余量  3   留意MOS的GS电压 ,这种芯片一般GS驱动电压偏低很多MOS达不到,最大的开启程度,建议选用低GS的MOS比如慧海的一些超低压GS的MOS 。

网友:
    解决了没,看看最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发表一点愚见:1.如果pid过快,占空比调节过大过快,频率就失去了意义;2.mos炸,建议用示波器查看ds波形,是否有较大的尖峰存在,电感的反电动势还是会影响mos‘的关断瞬间

网友(2021-08-19):
    Q3和Q6是什么型号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