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和原因导致电容产品周期变短?

楼主(2021-04-16):
    不论是哪一种电子产品,从其诞生之初就会有着属于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产品的使用寿命。虽然质量也许会影响到产品的周期长短,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影响到电容的生命周期,所以需要给各位读者们讲解一下这些潜在的因素吧
    按照小编所总结的周期公式初步计算可以得出,其他影响周期的因素还有:波纹电流,总热阻以及环境温度阈值。
    波纹电流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电容内部的温度。一般只需要通过调查相关的产品资料,就可以得到波纹电流的数值范围。如果不小心出现了超出数值的状况,采用并联方式解决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环境温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投入工作时,需要从温度方面考虑散热方式、热强度、距离热源的距离以及产品的安装方式。电容内部的热量,总是通过“热点”向四周温度较低的区域传输。通过铝电介质传输的热量还有一部分会散热到环境当中。
   不同的安装方式和间距和散热方式都将影响电容散热的强度。可以通过延长的铝箔与铝壳进行直接接触,来降低周围热量。此时就需要注意不能将铝材质作为负极连接。电容安装时应尽量远离发热元件,否则过高的温度会缩短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从而使得电容器成为整个电路中寿命最短的部件。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强迫风冷,将电容安装在进风口处。
   虽然阈值是一个参考数字,一般来说工作中也很难出现这种状况,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就需要我们对电容的总热阻进行改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产品表面可以加多隔温性能比较好的贴片电阻,以此达到降低温度的影响和提高热阻的效果。
   更多相关电容和电阻产品信息请认准欧凯鑫锐官方网站,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
    波纹电流,总热阻以及环境温度阈值

网友:
    不论是那种产品,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有着生命周期,这就是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