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匹配问题

楼主(2021-04-16):
    各位大佬,我用网分做阻抗匹配时有点问题。

    如下图
    用网分测量路径1,路径2与路径1做共轭匹配

用网分测量路径4,路径3与路径4做共轭匹配

    以上两种路径会不会有差别? 会影响到天线效率或传输距离吗?

网友:
    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就是源端匹配和负载端匹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