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层数设计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1-04-17):
  PCB板层数设计原则有哪些?

  的层主要有電源层、地层和信号层,层数就是各个层数量的总和。那么,PCB板层数设计原则有哪些?

  1、在设计中,第一步是对所有的源和地,以及各种信号进行统筹和分类,在此基础进行部署和设计。一般情况下不同的电源要分不同的层,不同的地也要有相应的地平面。各种特殊信号,而且需要增加地平面,对特殊信号进行屏蔽,以提高电磁兼容性。当然成本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在设计中要在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和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电源层的设计首先考虑电源的类型和数量。如果只有一个电源供电,可以考虑单一电源层。如果有多个电源,可以考虑设计多个电源层,也可以在同一电源层对不同的电源进行分割。分割的前提是电源之间没有交叉。

  3、信号层的设计要考虑所有信号的特性。特殊信号的分层,屏蔽是要考虑的问题。信号密度和特殊信号的完整性也是层数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特殊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一定要设计地平面层作为屏蔽层。

  4、通常情况下,如果不纯粹考虑成本,不建议设计单面板或双面板。因为单面板和双面板虽然加工简单成本低,但是在信号密度比较高和信号结构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会使得回路面积增大,辐射增强;并且缺乏有效的屏蔽,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也降低。

  以上就是PCB板层数设计原则的解析,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PCB板层数设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