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照Net创建Route_keep_out

楼主(2021-04-18):
这是allegro 17.2 里面的一个功能。
可以基于net创建Route Keepout。
第一步在CM里创建这个Route Keepout允许走线和过孔的网络组

第二步,在创建或修改Route Keepout的时候指定RKO的网络

网友:
    按照Net创建Route_keep_out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标题。
    应是创建允许某些net,走线的route keepout

网友:
    这个功能高级,没用过。

网友A:
鸡肋,直接画完route keepout,再Edit》Properties》Routes Allowed》True就可以在route keepout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肋,直接画完route keepout,再Edit》Properties》Routes Allowed》True就可以在route keepout布线了

简单说一下,这个route keepout区域只允许DDR信号,其他信号不允许走线。你怎么设,不要一知半解就出来现!

网友(2023-12-01):
    請問這步後要如何執行產生效果 感謝

网友(2024-05-11):
    请问下16.6能有这功能吗

网友:
    16.6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ddr区域那么独立,并且占的层数很多,怎么可能有其他信号在此区域互穿呢,有点想不通

网友(2024-08-09):
    雖然不知道用在那兒好用,但多學習總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