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0 导入step3D元件怎么无法显示?

楼主(2021-04-19):
我按操作导入STEP文件后,为何元件还是没显示3D出来,导入机械模型就有,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以前拿9.5测试3D模型导入,有一个必要条件是模型的文件名,必须和PCB封装名(PCB Decals)相同才可以。上图你的“单元”看样子就是PCB封装名吧,你把模型名改为相应的单元名,比如2010.step试试。

网友:
    你要的导入的3D模型的文件名里面不能有中文,而且存放的路径也不能有中文,这个一般不会错

网友:
    1:文件目录不要有中文。
    2:高版本3d支持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