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报错hasonlyonepin?

楼主(2021-04-19):
原理图上这几个标签只出现了一次,没有另一个和他链接,这个该怎么办啊?抓狂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软件自身的BUG啊

网友:
    这个报错是原理图编译常见的报错,单端网络报错,检查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确认PCB没问题的话,这个报错可以忽略

网友:
    只有一个管脚的 可以加上No ERC 标记,标明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