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调制的基本概念

楼主(2021-04-19):
    这篇文章主要目的还是想通俗讲一下信号调制的概念,算是信号处理部分关于调制的入门或者导引。但是前提还是需要打一点信号与系统的基础才行,特别是需要对于什么是時域和频域,什么是信号的幅度,相位,频率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扎实了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分割线-----

以下是我曾经挠了两天脑袋才搞明白的事情,希望能帮到信号小白少走点弯路。

    关于信号的幅度,相位,频率。千万千万不要把它们当做割裂分开的概念。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转化的。

用大白话说,调幅调频调相只是指的第一手的手段调节什么,但调幅并不意味着频率相位不会变,调频调相亦然。这个基本概念要牢记心头。

当然,存在特殊的手段,可以在调A的时候,保持B/C不变(比如GMSK,连续使用相同符号调制,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这是精心设计才达到的,属特例。

    关于信号相位和频率的问题特别重要,有个思想实验很有帮助:

想象一个具有360分格,一根绕中心旋转的指针的钟表表盘。

    - 指针转动一圈就是一个信号周期内的相位爸变化,

    -指针转动快慢(每秒钟转多少圈)就是信号频率

-指针转动相位随时间匀速增加,就是一个固定频率

-指针转动相位非匀速变化(忽快忽慢),就是一个频率谱。

    -假如这个表盘上增加一根指针B,和原来的指针A转动速率相同,但相互垂直(pi/2相差) ,这就是一个sin和cos的区别。两根针互相正交,相互内积为0。

等等等等,可以有很多有趣的联想帮助你了解信号的本质。

    比如,假如指针A正转,指针B反转,怎么理解两者的不同呢?

    还有奈奎斯特定律本质是什么,也可以在这个小表盘上面得到体现。

各位有兴趣的话,开一下脑洞想想吧。

-----分割线-----

    以下搬运自本人之前在52RD上的一篇博客,貌似已经被不少人引用,或者有些就是整篇照抄。最近在知乎上也回答了几个类似的问题,好多同学还是对于这些基本概念有误解。

    特此把这篇文重新编辑,整理提炼一下。保留个人版权,转载请告知。

    什么是信号调制:

我们常说的信号调制(Modulation),因为历史沿革,目前其实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不只是初入行的员工,一些老鸟有时也常常会搞混淆。
    传统意义上的调制,先摘抄一段wiki的定义:

    modu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varying one or more properties of a periodic waveform, called the carrier signal, with a modulating signal that typically contains information to be transmitted.

    载波因为纯净(单频,带宽为0)所以没办法携带大量信息,但是频率高方便无线传输。而信息本身有带宽(声音信号带宽22KHz左右),但是无法被无线传输。

所以两者勾搭到一起,产生了调制的概念。

    用中文大白话来说,调制就是把需要传输的信号(原始信息),想办法搬移到载波信号上去。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用有用信号(信息)去调戏(调制)纯净信号(载波)。

根据被调戏的(调制)对象不同就可以分类:可以是载波的频率(FM)、幅度(AM)、相位(PM),抑或兼而有之(QAM)。

接下来几个专有名词先定义一下(仅仅限于本文的上下文,网络上不同的书/文章上面可能会用不同的名字,不要纠结,理解了本质你自然明白各自在说什么):

- 调制信号=原始信息,就是需要传输的信号,模拟调制时代典型是一段语音,数字调制时代通常是一串编码后的比特流。

- 载波信号,通常是高频信号(理论上是一个单音信号,要求非常纯净),因为高频信号有易于传播,衰减较小的特质。

    - 调制的“对象”是载波信号的幅度、频率,相位,或者这三者的混合。

- 基带信号,就是载波频率为0的时候的已调制信号。

- 射频信号,就是载波频率为对应的高频信号的时候的已调制信号。

为什么调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书/课本/文章上有时候会有不同意思?

我想大概是这么个原因:

最早的调制概念,是模拟调制,就是我们广播还能见到的AM/FM,这个调制是把信息(声音信号,频率典型在44KHz以下)通过一系列手段,搬移到射频频率上去。

而现代数字通讯的出现,以及相应数字域/模拟域处理的分开(因为半导体器件的原因,数字和模拟)导致数字信号的调制被分成两块:一个是数字调制(就是基带信号的形成),一个是模拟调制(虽然还叫调制,其实已经退化成频谱搬移,只改变载波。但是它一点不简单,要是简单,RF IC早就变成白菜价了)。

到了后来,大家写文章的时候,基带处理的说我这是调制,射频处理的也说我这是调制,其实基带加上射频才是最原始的调制的概念。

因此大家在读文章的时候,先要搞清楚里面所说的调制到底指的什么。

    怎么理解模拟调制和数字调制?

    如果把经典的调制概念在学术意义上加以分类,可以这么说:
1. 对应于模拟调制:AM/FM/PM. 模拟信号调制/解调实现都简单得多,举个例子,AM信号就是用语音信号去调节载波信号的幅度,调制很简单,解调也很简单(二极管就行)。我还记得大学老师说当年插队的时候放羊,在无线电铁塔下面拿个金属棍子往地下一插,就能听见调幅广播了(其实就是个CR滤波器,滤除了载波信号,留下的就是模拟幅度信号)

2. 相应于数字调制:ASK/FSK/PSK. 概念也很简单,比如ASK,就是遇到0,传输一个幅度信号,遇到1,传输另一个幅度信号,等等。

不过这些都只存在于教科书里面了,现今实际应用没啥意思。但是本质还是要搞清楚。不展开。

而现实远远没这么简单,我们看到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调制技术:

    GMSK/xPSK/xQAM/OFDM 以及这样那样的变种,都是啥意思呢?

    首先明确一下,这些都是基带调制技术,其本质是研究“如何在一个载波周期内携带更多的信息流”的技术。

基带调制的目的,是把需要传输的信息进行处理,以达到用尽量小的带宽传输尽量多的信息。
    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香浓定律专注的地方,也是无数算法工程师,DSP工程师忙碌的地方:为了提高单位带宽内的信息密度。

    GMSK/QPSK/8PSK/16QAM/64QAM分别表示了不同的数字调制方法,就是想方设法把原始的信息做”编码映射”,以期达到用更少的symbol来代表原来的2^Nbit的目的,经过调制以后,在一个载波周期(1Hz)内传输的(即实际拿去做调制的)是symbol而不再是bit。

    GMSK: 1 symbol=1bit,单位带宽传输效率1bit/Hz

    QPSK: 1 symbol=2bit,单位带宽传输效率,2bit/Hz

8PSK:1 symbol=3bit ,单位带宽传输效率,3bit/Hz

16QAM:1 symbol=4bit ,单位带宽传输效率,4bit/Hz

    64QAM:1 symbol=6bit, 单位带宽传输效率,6bit/Hz

    OFDM 有所不同,它走的不是一个路子,不是把信息在一个载波上传输,而是使用了多个子载波(串行码流并行化分配到各个子载波上去), 但是每个子载波上面处理仍然类似,可以使用xPSK/xQAM调制。OFDM的子载波之间相互正交--正交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在关键的时间点“互不干扰”,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在第N个载波上采样信号时,刚好第N+1/N-1的相邻载波都处于0电平,那么此时大家就是互不干扰。

Wiki上数字调制的总入口:en.wikipedia.org/wiki/M

    能解释一下星座图的意思:

1. 星座图是个手段,或者工具,在电脑仿真或者仪表测量的时候,可以用来观察调制信号质量,或者说它是对于调制信号的图像化表达;

    2. 星座图上可以看到一个载波周期内,调制信号的symbol的状态(幅度和相位信息,加上轨迹还能显示symbol之间的信号过度)--注意星座图里面看不到任何载波的信息(载波的不理想性能够通过信号的幅度/相位特性反映出来)。

    3. 星座图是时域上的概念,不反映信号频域信息。

    Wiki link: en.wikipedia.org/wiki/C

    星座图是射频工程师和物理层工程师的好帮手。

    Chip/Symbol 是什么意思?和调制有什么关系?

    下面一段看不太明白可跳过--这部分涉及一点通讯协议,不了解也并不妨碍对于调制/解调的理解:

    从CDMA/WCDMA时代引入的码域处理(Chip process),其实不是调制,而是在发生在信号调制之前的信号编码处理—目的是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通过扩频,扩频本身这里不展开,大家自行Wiki)。其实2G时代的GMSK,4G时代的OFDM,也都有不同的信号编码来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但是请注意这里叫做信道编码(最近炒得火热的华为的polar码事件,就是干这个的)或者扩频,注意这些不是调制!不是调制!不是调制!

    在信号被调制之前,简单说原始信息会经过如下变换:

原始的语音数字化,或者packet data -> 信源编码 (只对语音而言) -> 信道编码(比如L2/L3加保护,封包,交织等等) -> 传输信道化 –> 物理传输信号成型(CDMA/WCDMA要做扩频,LTE要做串并转换产生子载波码流) -> 递交给物理层最底层做基带调制。

    解调就是反过来。

    基带调制完成的信号,通常会输出两个正交模拟量,用来实现射频调制。

    射频调制的实现:

好,到此为止我们简单讲完完成了基带信号调制。接下来是射频调制。

如前文所说,射频调制,目的就是实现射频信号搬移。但是这个搬移要尽量做到信号无损伤(高信噪比),产生纯净的载波信号(本振的低相位噪声),不引入其它的额外的信号(各种非线性干扰)。。。可谓任务艰巨。

    射频调制(射频搬移)有很多种办法。但目前民用领域最广泛的调制实现方法,还是IQ调制(也有叫矢量调制,正交调制)。

    IQ调制从硬件电路实现上来说,就是把基带调制输出IQ信号(I/Q可以认为是两个正交的基带调制信号)搬移到载波上去的过程:

从安捷伦一篇AN上找到个图标注一下,如有侵权请通知:(顺便说一句:Agilent(现在叫Keysight)有非常多的高质量文档。懒汉可以用如下关键词去百度一下“矢量调制分析基础 agilent”)
    假设前面的基带调制输出了两路信号:

其中Ab(t)=基带信号的幅度;ωb t=基带信号的相位。

    基带信号通常为“零频信号”,即载波为DC,频宽为信号带宽的调制信号;

    射频调制数学模型可以用纯粹的三角函数来演示:

    如果a=ωc t(载波频率,carrier信号,或者称为为LO,本振信号),b=ωbt代表前述的“基带信号频率”。则我们得到: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意思的结论:

直观的结果:提供cos(ωc t)给Qb(相乘,即混频), 提供sin(-ωc t) 给Ib (相乘,即混频),再把产物相加,最后得到的就是射频调制信号,(ωc+ωb)实现频谱搬移;
狡猾的实现: sin(-ωc t)在硬件实现上很简单因为sin(-ωc t)=-cos(ωc
t+90),就是说对原始的LO信号提供90度(1/4周期)的相移,再取反就可以得到—这是硬件上很容易实现的。
    相位同步:基带信号ωbt和本振信号ωct要零相位差。或者说,基带调制信号送至射频发射机调制之间的硬件delay需要被补偿至2π。
幅度变化:注意最后产物上叠加的A(t),为基带信号的幅度信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恒包络信号如GMSK, A(t)为常数和非恒包络信号,如QPSK-nQAM(A(t) 可能在最大和0之间变化)对于最终射频信号的影响—这个影响(用PAR来衡量)对于射频放大器的限制是众所周知的。
    这里数学模型是考虑理想状况,没有考虑各种非理想状况例如载波泄露,相位不平衡,幅度不平衡等等。但是这些都可以代入公式做量化分析。

网友:
    关于信号的幅度,相位,频率。千万千万不要把它们当做割裂分开的概念。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转化的。

网友:
    这里数学模型是考虑理想状况,没有考虑各种非理想状况例如载波泄露,相位不平衡,幅度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