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DC电路中的变压器匝数和电感的数值应该怎么选啊?求论坛大佬帮忙

楼主(2021-04-19):
在Multisim里搭建了电路,不知道怎么选择电感值和匝数值,有没有好心人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根据楼主你的需求,反推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楼主你的需求,反推计算

可以给出一种计算方法吗,目前电路就是48v转12v,输出8A的一个BUCK DC/DC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楼主你的需求,反推计算

    楼主可以给出个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