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完成的实物不能使用,HCNR200光耦隔离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HCNR200光耦隔离电路,为什么在proteus仿真上能仿真出来,按照仿真图焊接的实物用不了?仿真上输入电压(0.76V)等于输出电压的,做出来的实物输入也是0.76V,但是输出电压却是3.3V。使用万用表测量各个节点电压的时候,发现R3右侧的电压竟然是0.4V,仿真的时候,那里的电压是5.599mV。请各路好心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焊接完成的实物是正常的,肯定是哪里的器件有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有问题

网友:
    仿真和实物还是有区别的,你的器件选型有问题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器件,不过光耦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你看看datasheet呢,R3后面的负反馈电路为什么中间只有个电容,很久没看电路分析了有些不太懂

网友:
    兄弟,你的那个hcnr200的光耦隔离电路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有大佬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A:
    此电路正常的,可以试试

    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正常的,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正常的,可以试试

大佬,能帮我看看我一开始那个问题吗?我感觉电路是没错的,不知道为什么焊出来的实物图就起不到作用

网友:
    可以电阻分压加跟随看看,或者你搭建电路本身有自激,布局很关键

网友:
    你试试这个电路,我实测过,没问题的,线性度不错
    C:\Users\drll\Desktop